求助高手,符号表中没有的输入点,而程序里使用了,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1-07-3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直接使用地址,也不用在符号表中定义、

楼主:
实际这个地址(硬件输入点)也是没有使用的,

楼主:
程序里用了很多I100.0,但实际硬件输入点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在CPU中的那个位置需要设置,还是其它某个方法让其动作??

网友B:
用屏了吗?

楼主:
用屏是什么意思呢?
里面也并没有把I100.0作为寄存器来用

网友B:
“实际这个地址(硬件输入点)也是没有使用的,”
“里面也并没有把I100.0作为寄存器来用”
如果真这样
那与它有关的电路都没用(开点)
或就是个常通(闭点)
有时候为了工程款会编个“陷阱”,解除又容易就这么做。
你将它接个电路看看结果不就知道啦

网友B:
再多问句,单机运行,还是有网

楼主:
是两台S7400PLC,主从关系,不过主从设置里的地址是I200和Q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