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静电如何处理

楼主(2011-07-30):
我新买的电脑背后机箱有静电如何处理

网友A:
电脑的电源线不是三角插头嘛,最上面的那个是接地的,把你用电的地方,那些带有三孔插的 插座  接地线孔都接上地线

网友B:
家庭布线一般都不按标准布线,标准L零线 N火线 中间那个是地线,有接地符号,楼上师傅说得好,【那些带有三孔插的 插座  接地线孔都接上地线】千万不能接错,如果不专业,就把电脑机箱的金属部分直接用一根导线接在最近的暖气片上,这样就没有静电了,而且安全,就是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