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每次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这个故障代码,各位大哥这个什么毛病  怎么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大哥有这个型号的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B:
要该参数。

楼主:
请问老师是要什么参数,变频器 上的型号就是  616G3    CLMR--G3A22P2
IN-3PH200-220V 50HZ    OUT-3PH-0-230V 4.1KVA  10.8A
就这样了。

网友C(2011-09-07):
主回路欠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