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请问各位大师,电动卷闸门控制电路是怎样的?懂的请说说,最好是给一份图纸。(单相电机)

网友A:
没有接触过,不清楚,不过看看那几个动作,控制电路应该很简单啦

网友B:
那个控制有的是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有的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原理不复杂,主要就是限位及正反转。

网友C(2014-10-08):
电机线很多,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