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一台水泥制砖机,自买回来不到一周一台1KW的三相振动电机就烧了,烧的是绕组的一端(另一端新新的,也没有一点过热的迹象),修后装上不到三天又烧了,仍是烧一端(轴承已更换新的),然后又这样连续烧了两次,最后买一台新的装上后还是一样不到一周又烧了,都是烧绕组的一端,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两边不平衡,开机时应该可以看出来。

楼主:
楼上师傅说的两边不平衡是指两边的负截不平衡吗?
机器运行时也看不出什么,并且新换电动机也一样用不了几天就烧.

网友B:
三相电流是多少??是否平衡

网友C:
都是烧一端?没遇到这样的事过,下次再坏,换上个1.5KW的

网友D:
楼主的马达是烧的哪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