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程序

楼主(2011-07-31):
请教在实际的输入点中并没有用到I100.0,而在程序中使用了很多次I100.0,请问I100.0是在什么条件下动作,或是在CPU设置中的某个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对于S7-300,400来说,高硬件版本可以如同欧姆龙一样,即IO区域在没有定义到时作为内部继电器来使用。诸如:
L M0.0
= I100.0

是合法的语句,但是早期硬件版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像欧姆龙PLC的话有实际外部点的话就是外部点的输入,没有外部点的话就当内部点使用,

楼主:
我使用S7  400PLC,你说这个原因我首先就找过了,没有=I100.0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S7  400PLC,你说这个原因我首先就找过了,没有=I100.0之类的,

那么就上传你的程序。

楼主:
我的程序超限,上传不了,不知可否留QQ请教一下,我Q:171031894

网友C:
是不是有其他设备,通过总线通讯的,I100.0也有可能是通过总线传输的虚拟信号

楼主:
是两台S7400PLC,主从关系,不过主从设置里的地址是I200和Q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