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5.5kw电机,运转1--2分钟,空气开关自动跳闸,是电机坏了吗?谢谢

网友A:
1,空开是否过小,电机负荷是否过重
2电机轻微稍毁。

楼主:
看来是电机轻微稍毁。

网友B:
查一下线路的绝缘情况及电机的负载

楼主:
是一个风机上的电机,负载应该不算大。就是环境温度很高。

网友C:
楼主应该提供一下空开大小及工作电流,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提供一下空开大小及工作电流,这样才好分析。
还用热继电器设置对不对

网友E:
测一下运行电流;
还有,以前是正常运转的吗,也就是新安装的还是运行了一段时间的。

网友F:
空开坏了 更换15A断路器

网友G:
3相电机还是 220的?

缺相 卡死 或负荷大  空开 或热计电器有问题

网友H:
应该不是空开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可以承受启动电流了

网友I:
你说的现象像是空开坏了,可换一个大一点的空开试一下。

网友J:
是什么样的风机,如果是高压风机在你这个时间范围内是会跳的

网友K:
如果电机没什么异常,空开时间长了,频繁跳闸,也有可能是空开坏了

网友L:
提问题太直白了,你应该先看看你空开设定电流是多少,再看看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然后正常运行时,卡一下运行电流是多少,这么估计你都知道问题再哪里了

网友M:
电机过载或过流
1.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机电流。比较是否大于额定电流。5.5KW大约应小于11A.
2.如果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建议拆下到电机的动力线,用万用表检查电机三相绕组的电阻是否正常?是否短线或相间短路?再测量电机绕组对地电阻。应大于2M.如果对地电阻小于2M.建议用兆欧表检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可以判断电机是否正常。
3.如果电机正常。可以检查负载是否过载?
4.如果负载正常,继续检查空开或接触器是否正常。
如会不能解决问题可以把现象发我邮箱bilaijin8@vip.sina.com

楼主:
谢谢大家啊,原来是轴承坏了,转不动了,相当于负荷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