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下方法

楼主(2011-07-31):
如图,各位高手,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y0要过5秒后才启动,能不能有个方法,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就直接按工作20秒停五秒这样循环下去,请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A:
这样行吗?
手头没有三菱的软件,只有欧姆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三菱的软件,只有欧姆龙的~!

已经调试过了,可以的,万分感谢

网友B:
这个也可以~~
西门子的~~~

网友B:
再传一次
看到图片没

网友C:
   看来,楼主的要求,是X0接通后(点动),Y0接通;20秒后Y0断开,再5秒后Y0接通,如此循环。
   2楼的程序,转换为FX2N的,则应当如下图;虽X0信号未加自保(M0),但不妨碍程序思路。

网友D:
程序如图。

网友E:
我们这一般用这个方法编闪烁电路

网友F:
mengx9806用得是台达?

网友G(2011-09-12):
不加自保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