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非常急需。 大侠门 拜托了 最好有图, 不管是用跳转指令 还是什么都好 就是要求 步进指令能实现手动自动控制@

网友A:
其实不用那麽复杂,手自动用补助继电器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B:
   根据楼上所说,应当是可以不用跳转指令。

   自动是一个流程的各步,达到设定条件后顺序连续完成;手动是每步或某些步,在达到设定条件后、停下来,等待人工干预才进入下一步。在同一个流程中,两者的步骤是一致的。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手动自动分开做,或者用主控,方式。正常编程方式是:手动为独立一块,自动为独立一块,这样编程非常简单明了。所有的输出都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再分成第三块。
如果有多轴,那把每个轴的动作分成一块,每轴独立。

网友D:
2011/8/1 7:49:23 第3楼      [方案]汽车平顺性分析和试验系统 奖 惩

wushulin

 头衔:老学徒
 文章:2993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历史积分:6077
 新积分:848
 发消息 |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6/2/17

  我的工控博客(3)

2010年度论坛贡献奖
一般情况下,手动自动分开做,或者用主控,方式。正常编程方式是:手动为独立一块,自动为独立一块,这样编程非常简单明了。所有的输出都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再分成第三块。
如果有多轴,那把每个轴的动作分成一块,每轴独立。
把我知道的告诉你,请把你知道的说给我。

好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手动自动分开做,或者用主控,方式。正常编程方式是:手动为独立一块,自动为独立一块,这样编程非常简单明了。所有的输出都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再分成第三块。
如果有多轴,那把每个轴的动作分成一块,每轴独立。

附议

网友F:
个人建议
楼上的我看不懂,但我现在做的就是手动自动控制,做了机械手和攻丝机两个程序。大致给你说一下吧。用IST指令。IST   X10  S20 S27。这是第一步,它赋予从x10开始连续的八个输入,就是x10到x17下列含义:手动方式,回原点,单步,单周期,自动,回原点起动,启动,停止8个。然后s0是手动程序,s1回原点,s2自动。这应该符合你的要求了吧。
帖子上感觉说不清,我新建了个群169342920,嘿嘿,也是新学的,希望能帮到你。不过不想入群,可以qq联系592611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