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干扰

楼主(2011-07-31):
我们厂的扎机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最近发现一个电磁阀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该他工作的时候他怎么会工作呢?检查后发现PC输出也是,有时没事,我怀疑是干扰引起的,请问各位高手该怎样避免。先谢了

网友A:
监控实际程序,看程序有没有输出,是不是程序问题。

楼主:
程序没输出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你直接带的电磁阀?

网友B(2011-09-09):
外部干扰导致!

网友C(2011-12-10):
软件没有问题,就看看硬件,弄个测试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