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1):
那位大大 能帮忙解释下PID的输出限定和报警在程序中怎么遍啊?给个梯行图的看看啊!!

我是新手,我不明白书上说限定是S1的B2和B5位,那个B5位是怎么回事怎么表示啊?我知道的表示都是HXXXX或是KnXX组合位元件

这个B5给我整晕了。能给解释下吗?最好有个实例 谢谢了!!!!!

网友A:
H1111,转换为2进制就是0001 0001 0001 0001
即:第0位,第4位,第8位,第12位被置1.

位的英文写成Bit,位0,也就是Bit0,位4也就是Bit4……,那么位5也即是Bit5,稍微偷懒一点,写成B5.

位5,那么也就是  0000 0000 0010 0000,翻译为16进制就是H0020.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Good LUck

楼主:
这样就明白了 谢谢你了啊 那以后我要把哪位置1 是不是要2进字在转化成16进字?

在有就是PID的输出限定和报警在编程的时候在表示啊?能给来个实例讲解下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