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室的疑问

楼主(2011-08-01):
此配电室高压10KV 有1000KVA变压器4台 400KVA一台 160KVA1台 ,配电室高压主真空断路器断电,送电用电动储能?哪来的电压呀?此配电室没有直流屏。高压主断路器都断电了,从哪来的电压驱动储能电机。上图

楼主:
就是上面的断路器,它是连接10KV的主断路器 ,它送电或断电 哪来的电压给储能电机供电?

网友A:
配电室都是有直流屏的,是不是装的太隐蔽了你没发现啊

网友B:
配电室内有个PT柜,高压柜的控制电源是由PT柜中10KV高压通过高压熔断器,再通过PT柜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电室内有个PT柜,高压柜的控制电源是由PT柜中10KV高压通过高压熔断器,再通过PT柜内电压
总断路器断电,互感器哪来的电

网友C:
电压互感器
没有直流屏的大多都是电压互感器供的电,我厂用的就是这样的,电压互感器在PT柜内,
断路器有预先储能的功能,在合闸后就先储能为下一合闸做准备,总进断路器在断电后第二次合闸是不能自动储能。

网友D:
同意楼上
即使总电源断电 即使你没有储能 还有机械储能这种方法操作   最简单的判别方法 你打开断路器小车 看下控制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  储能电机的电压 如果是直流一定有后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