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看附件 613经过BIN转换后为什么是265,高手们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BIN指令的意思,参考附件这个例子,我用的是三菱,这指令和欧姆龙是一样的

网友A:
二进制转换

网友B:
BIN指令就是数据的二进制转换,613转换为二进制:1001100101(265)

网友C:
BIN  就是16进制数,欧姆龙中的BIN的范围是#0000~FFFF。

十进制数 613转换为16进制,则为265.

网友D:
楼上的好像说错了吧,BIN是将BCD码转换成二进制的

网友E:
监控显示D200是10进制,D0是16进制显示。

网友F:
给你一个好用的计算器,你转换一下就知道了
引用 楼主:

看附件613经过BIN转换后为什么是265,高手们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BIN指令的意思,参考附件这个例子,我用的是三菱,这指令和欧姆龙是一样的

楼主(2011-09-03):
楼上附件有病毒  小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