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网友“军歌嘹亮”说:客户技术协议里边要求,为防止坏点的出现,所有定义了功能的输入输出点可以自由分配。想了好久都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请大侠们帮忙想想办法。
   下面是我的思路:首先在设计硬件时应保证输入、输出点有一定的裕量。如果启用备用的输入、输出点,需要对程序作很小的修改。
   以输入点为例,如果需要用备用的输入点I2.4来替换损坏的输入点I0.2,不用修改用户程序,只需在用户程序开始的时候增加下面两条指令:
LD     I2.4
=      I0.2
   过程映像输入区(I区)是CPU中的存储区,是可以读、写访问的。由于上面的程序,I0.2未外接硬件电路时,它的值取决于替代它的I2.4的外部电路的状态。
如果需要用备用的输出点Q3.4来替换损坏的Q0.5,在用户程序结束时增加下面两条指令:
LD     Q0.5
=      Q3.4
   原来的程序中运算得到的Q0.5的值,被送给Q3.4对应的外部负载。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三菱的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对FX的输入信号,可以将其通过辅助继电器转接;
例如LD X0、OUT M0,当用X2代替X0时,可修改为LD X2、OUT 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