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做发电机短路试验,试验方法如下:短接发电机输出端,用拖动电机带动发电机定子旋转至额定转速,调节励磁电流,使发电机定子电流达到额定电流。

求这种情况下拖动电机的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发电机短路试验,试验方法如下:短接发电机输出端,用拖动电机带动发电机定子旋转至额定转速,调节励磁电流,使发电机定子电流达到额定电流。

求这种情况下拖动电机的功率怎么计算
仔细阅读问题表述,其中“用拖动电机带动发电机定子旋转至而定转速...”?笔误了吧?定子能转吗?

网友A:
今天还特别针对此问题询问了一个专家,发电机的短路试验程序就是楼主介绍的这个,发电机输出线短路;旋转发电机至额定转速;调节励磁电流至发电机额定转矩。

既然是这样,那原动机(拖动电机)的功率起码要满足下述条件:1.驱动电机的额定转矩必须大于发电机的额定转矩。2.驱动电机的额定转速大于或等于发电机的额定转速。或者说,在发电机的额定转速下,驱动电机的转矩要大于发电机的额定转矩。有了这个前提,做这个实验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B:
用什么带动柴油机吗
估计带不动吧输出短路励磁回路电压电流正常,发电机很重的估计柴油机会熄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带不动吧输出短路励磁回路电压电流正常,发电机很重的估计柴油机会熄火。
哦,这种试验,是先短路,然后运行至发电机额定;再然后调节励磁电流,直至发电机电流到额定!所以,对拖动电机的转矩和转速要求仅是大于发电机额定转矩和额定转速既可做此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