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目前有一个小项目,需要手动控制4kw电动机的启停,电动机的工作环境是焦炉煤气环境,需要电气防爆等级为dIIBT4,不知道该如何选用电气元件。电气控制箱,按钮,指示灯之类的选本安型的还好选,但是接触器,断路器之类的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如果选用一般的接触器,断路器不知道行不行,如果不行,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本安型的?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帮忙,多谢了!

网友A:
不理解什么叫本安型的,但我们在加油站用的是防爆的,所谓防爆,无非是密封较好。

网友B:
本安型就是防尘防爆的。这个是必须的。不能含糊。一定要防爆电器。

网友C:
控制元器件及电机选防爆型的

网友D:
本安型,我只知道是本质安全型,更多的已经不记得了,因没有具体使用过。
防爆控制箱,不知是否要有资质的单位生产?

网友B:
没错,防爆电气控制装置应该要有资质或认证。出了问题有说法。起码是合法的。

网友E:
把接触器不要安装到现场,现场只是安装本安型设备!

网友F:
这个防爆电气公司直接给你配,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G:
刚好有一台,你看看,防爆和非防爆区别主要在箱体,元件装在箱子里,所以不需要防爆型元件

网友H:
,就如楼上的,选防爆电控箱就可以,如果还不放心,可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普通接触器

网友I:
防爆的在特殊场合很关键的
以前单位PTA仓库里面的电动葫芦的动力箱和电磁启动器都是如10楼所示那样的
所有控制按钮等都是防爆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大部分确实如10楼所示,附图是国外一个类似箱子的内部和外部图,供参考,据说是箱子内部元件的安装布线需要参照一定的规范,完毕后还要做一些最后的检测才可以使用。

网友J:
我们工司就是做防爆电器产品的,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上海安智电气发展有限公司。电话:6769641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