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1  伺服驱动器的“4”号报警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电机传感器错误,或者是编码器与电机的连线没有连接好,或者是动力电源缺相。

    2  伺服驱动器“2”号报警,怎样解决,需要调节哪些参数?
         答:应该调节驱动器控制信号的30号角使其是高电平。

    3  如何根据客户的要求为客户选配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所选的方案应为最佳。
         答:根据功率选取减速机,选出合适的减速机尺寸,在根据减速机选择合适的伺服电机,一定要注意速度的选取。

    4  伺服电机通电以前应做哪些检查工作?
         答:检查电机与驱动器的连线,连线不能虚连,线不能接错。

    5  控制伺服时,给信号时,伺服电机不转,振动?
         答:U,V,W三相接错。伺服驱动系统(ServoSystem)简称伺服系统,
是一种以机械位置或角度作为控制对象的自动控制系统,例如数控机床等。
使用在伺服系统中的驱动电机要求具有响应速度快、定位准确、转动惯量(使用在机电系统中的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较大,
为了能够和丝杠等机械部件直接相连。伺服电机有一种专门的小惯量电机,为了得到极高的响应速度。但这类电机的过载能力低,
当使用在进给伺服系统中时,必须加减速装置。转动惯量反映了系统的加速度特性,在选择伺服电机时,系统的转动惯量不能大于电机转动惯量的3倍。)
较大等特点,这类专用的电机称为伺服电机。当然,其基本工作原理和普通的交直流电机没有什么不同。该类电机的专用驱动单元称为伺服驱动单元,有时简称为伺服,
一般其内部包括电流、速度和/或位置闭环。伺服(Servo)是一个性能上的名词,一般只要主令和控制结果的近似达到了一定高的程度就能称为伺服,这和机器的结构没有直接的关系。
例如伺服系统都没有精确的惯量匹配的范围,这是因为惯量匹配的结果只要不影响控制对象对主令跟随或影响不大就好了,跟具体是3还是3.5没有关系。
伺服系统也不一定是电机系统,有的气动系统就称为气动伺服。
伺服系统本质上是一种随动系统。只不过被控量是位移或是其对时间的导数。如果要问什么是随动系统,就是一个系统的输出尽可能以最快,最精确的方式复现输入信号。
其衡量的指标有超调量、延迟。伺服,顾名思义,就是伺候服务,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的越好就伺服水平就越高,在控制领域也一样,执行输入信号越快越真实,其伺服控制系统的水平也越高。

网友A:
楼主讲的很深奥啊

网友B(2012-02-17):
什么牌子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