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无法复制

楼主(2011-08-01):
我使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编程的时候发现无法选中程序段,不能够复制,这是怎么回事?望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按下鼠标左键拖动,可以选择;改写模式下。

或者,选择一个位置后,按下Shift键,再点另一点,也可选择。

网友B:
按一下快捷键F2,然后再选中复制。

楼主:
检查过,是在写入模式下按下鼠标左键拖动,但是一放手选中的深色就消失,单单复制一个符号却可以,是不是软件有问题了?望指教!

楼主:
按照qlin的指教:选择一个位置后,按下Shift键,再点另一点,却可以选中内容并进行复制,真是生吞乌鸦眼----活见鬼了!哪位高人能指教其中缘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