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如题。
大约要延长20米。

网友A:
用屏蔽补偿导线,100米都可以

网友B:
在2楼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下,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导线才行……

网友C:
热电偶为了测量准确需要进行温度补偿,所以用补偿导线是必须的。而屏蔽是为了抗干扰。

网友D:
我用过,什么屏蔽都没有,只就0。5平方的线接的,,接在温控器上的,一样可以啊。可能我的环境要求温度不是很高吧。

网友E(2011-09-01):
延长热电偶,必须要补偿导线,而且型号要与热电偶的一样,补偿导线需要检定,合格后才可以使用。如果距离短(小于1m),可以用普通导线。

网友F:
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补偿导线材料与所配的热电偶的材质是不同的,是真正的补偿导线,其实补偿导线中包括两种,一种为补偿型,一种为延伸型,前者价格便宜,对温度变化不大,要求不是很高的环境适用,如果你对温度的控制精度有严格的要求,建议你可以使用延伸型的补偿导线,它的材质和所配得热电偶是一样的,但是价格相对要贵很多的。

网友G:
我感觉是不是只要末端,即仪表端加补偿就可以吧,相当于热端和冷端做个差值,那么中间用普通屏蔽线应该没问题。只要最后一段用补偿线就可以。

楼主:
直接用三芯导线连上了。温度显示正常,业主收货了。

网友C:
“温度显示正常”这相当于不用补偿导线而用铜导线来连接热电偶与显示仪表,没有指示是不可能的,但会有一定的测量误差这是客观存在的。“业主收货了”不等于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当然对于测温要求不严格的场合误差个十度八度已无所谓。

网友H(2011-12-17):
对于这个不是很了解,过来学习,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I:
没有必要,你使用普通线路安装后校正温度,调整他的零点,就好了,没有太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