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应急装置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2011-08-01):
这两个应急装置为何装在双线圈镇流器(图3)中,只有图1中的有用呀,图2中的就是没反应。

网友A:
第一个内部有电池是一个电源,第二个是可以接2个36W的电子镇流器

网友B:
第一个是电感镇流器,第二个是电子镇流器,而且两个接线也不一样~!

网友C:
2个应急电源都画了在电子整流器和线圈整流器的接线图,也就是可用的啊,因该是楼主没接好

网友D:
电感与电子式的接法不一样
一拖二的也经常用到

网友E:
图1图2两个应急装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接线端子位置不一样,应是你的接线错误或是图2装置在商家那时就是坏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这两天有事的,一直没来。
图1和图2两个应急装置,是我们最近在安装时使用的!
在安装时要和双线圈电子镇流器配合使用,第一次使用的是图2所示的应急装置,可灯就是点不亮!
后来换了图1所示的应急装置就可以了,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我在想是不是应急装置内部不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