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请问VD814包含那几个VW,谢谢

楼主:
而VW1360,VW1370,VW1380,VW1390,又分别是哪个VD的低字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VD814包含那几个VW,谢谢

包含了VW814与VW816

其中VW814是高字,VW816是低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VW1360,VW1370,VW1380,VW1390,又分别是哪个VD的低字呢?谢谢了。

VW1360为VD1358的低字
VW1370为VD1368的低字。
VW1380为VD1378的低字。
VW1390为VD1388的低字。

楼主:
在三菱PLC中高低字节是相反的是吧?比如814是低字节、816是高字节。

楼主:
请那位师傅把VD814一直分解到位我看看,谢谢。(S7-200plc)

网友B:
~~~
请问VD814包含那几个VW
请问VD814包含那几个VW,谢谢
-----------------------------------------------
包含2个VW :   VW814和VW81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VD814包含那几个VW
请问VD814包含那几个VW,谢谢

包含2个VW :   VW814和VW813

人家接着要是问你包含哪几个VB,你怎么办?

难道要回答VB13.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那位师傅把VD814一直分解到位我看看,谢谢。(S7-200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三菱PLC中高低字节是相反的是吧?比如814是低字节、816是高字节。

因为三菱使用的是小端存储模式:即,低字在前。
而西门子采用的是大端存储模式:即,高字在前。

基本上除了西门子外都采用小端存储模式。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先生的耐心细致的回答,,,再次感谢

网友C:
支持8楼意见,先进后出嘛,低位先进,就占前面的地址,高位后进就占后面的地址咯

网友D:
你不喜欢就不允许别人去探讨,有点不太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