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按照要求这么编了一个程序,但是发现仿真出错,按要求怎么修改,还望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费了好大劲才发现自己粗心了,把SUB D0 D0Z1 D30 改为SUB DO  D1Z1 D30就可以了,自问自答,有点自娱自乐的感觉呵呵,还是感谢各位路过的

网友A:
楼主自己解决了所提问题,很好;这也是给他人提供的一个经验,谢谢了!

通过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印象会不一样;其感受,也有可能应用到其他方面。

楼主:
谢谢老师和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
哪里没看明白请朋友们点出来,大家讨论,我先说说我的思路吧:X0,X1分别为求最后结果和清零按钮。使用INC Z0 来使变址寄存器Z0数值进行增加,当Z0数值为11时CMP Z0 K11 M0就会执行使M1为ON,Z0的值停止增加,ADD D0 D0Z0 D0停止执行,此时D0的数值是十个数据没有减掉最大和最小前的总和。之后使用SER指令,将D1到D10中最小和最大值的序号分别存放到D23,D24中,再将D23,D24中的数值传给Z1,Z2,因为SER指令收索结果的序号是从0开始,所以D1Z1,D1Z2才是相应的最大和最小值所在的寄存器中。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本人刚自学PLC不久,错漏之处还望给位老师朋友指教。更欢迎朋友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