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带怎么安装

楼主(2011-08-01):
请问各位师傅?我这里有一栋二层的小楼主体结构是水泥砂浆泡沫砖砌的,屋顶是用的彩钢板(瓦楞板的那种),中间起脊的前后坡两出水。想用直径10mm的镀锌钢筋在屋顶做一圈避雷带。请问!做好的支架固定在屋脊上,支架与彩钢板之间需不需要采取绝缘措施。不做绝缘直接用自攻钉穿过彩钢板将扁铁支架固定在彩钢板下面的铁陀上行不行。或者还有没有更好更简单的避雷措施。谢谢!

网友A:
具体做法,我不清楚;
但彩钢板是金属吧,那它也可能成为接闪器,想来也应当连到防雷接地上。

另外,有图纸吗,有不有防雷设计;如果有,则按图纸。
或者查那种“标准图集”上介绍的做法,图集的确切名称不清楚。

网友B:
把楼顶的金属都连接在一起,然后在引一个到大地,房子傍边有水,鱼塘啊 小河,,,是最好了,直接引到水里, 要是没有那些优越条件的话,就找周围比较湿的土壤,引入 接地电阻要求4欧以下

楼主:
也就是说支架与屋顶之间不用做绝缘处理,只要把避雷带与埋在地下的一组铁钎子连接在一起就成了是吗?

楼主:
没有水只有土地

网友A:
   按3楼的说法,“楼顶的所有钢结构均需要连接在一起”(4楼观点同),那就不光是“支架与屋顶之间不用做绝缘处理”,而是要有电气上的连接、并连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