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直流屏充电机在浮充时,如果直流输出端正极或负极其中一端接地,会出现短路,可能烧坏充电机。

网友A:
不是吧,直流屏的正负与地是绝缘的!
如果有一相接地会报警的,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B(2011-10-14):
这个 不会损坏充电模块的,如果有母线绝缘检测的话,监控模块会告警.
深圳市海泰林科技有限公司
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 详细了解   13632830502

网友C(2013-09-09):
应该不会损坏设备的
深圳市华科电源www.huakedy.com

网友D:
我们现场充电机给蓄电池充电,蓄电池的负极就是接地的,和柴油机的外壳接在一起的,没事啊。
如果接到正极上面去,也应该是没事的,只不过是一个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