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一种设备,由电脑输出线连接这块板子,这块板子没有看到什么电子元件,好像也用XY标记输入或者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简易PLC的东西,集成在一块板子上,插在电脑里的插槽内.

网友A:
通用型接线端子板,看型号应该是100针的,主要是采集信号使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一个I/O卡,有些PLC就这样做, 施耐德PLC经常这样的,只不过它那I/O卡有个外壳罢了

网友C:
方便接线而已

网友D:
omron的plc喜欢这么搞。。。

网友E:
这个是I/O接线扩展板,是PLC的一部分!!

网友F:
估计成品的PLC都是这么开发出来的.

网友G:
外部信号采集板,有的数控系统的也是这样开发的,IO板直接放在外面,通讯电缆连着电脑。

网友H:
DCS系统中这种板子用的较多
集成化程度很高啊

网友I:
板上什么元器件也没有的话,就是一个把排线转换成端子以方便接线的端子排;
OMRON、三菱都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J: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K:
看来是实践经验不足,第一次看到呵呵,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板上什么元器件也没有的话,就是一个把排线转换成端子以方便接线的端子排;
OMRON、三菱都有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