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用2个接近开关(2线的)
2个小型继电器
通过电磁阀(单电控)来控制气缸到位反复走动
望画个详细线路图

再加个计数器

网友A:
见图
通电后不管滑块在任何位置,都先滑动到右限位,然后往复运动,计数。

网友B:
这是我以前用过的,正好给你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