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压测试

楼主(2011-08-02):
我用1800V高压测试电器,我的电源线插座的L、N线是互换的。请问这样会不会对高压测试产生影响。。

楼主:
求教各位达人,有懂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插座里的L.N可以连在一起接仪器接地线形成回路,高压是加在被测电器金属外壳上的。目的是检测电器内部与金属外壳的绝缘情况,超过设定的泄漏电流值就会报警。也可以用来检测爬电距离是否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