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2):
查了相关资料,还没搞清楚过零电路的可具体作用,麻烦大家详解下.....

网友A:
楼主说的过零电路应该是可控过触发电路吧?
过零电路和移相电路不同,它的控制极不像移相电路是脉冲信号,而是一个直流电压,通过阳极和阴极之间的交变电压与控制极的直流信号叠加为一个脉冲信号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与关闭。

网友B:
可控硅的过零触发电路,就是让可控硅的的阳极与阴极只通过正向电流时触发,一旦可控硅的阳极与阴极间出现反向电压自然关断。道理就是这个,很简单。

它的好处是,可控硅作为电子开关导通与关断都是在“0时刻”刚过,所以没有电压和电流的开关扰动,对电网没有反作用,起到平滑、安静开关的作用。

过零触发的可控硅开关电路,其优点就是无触点,安静、防爆。无噪声污染。

网友C:
俺知道的是:电子开关的主电路采用双向可控硅,均用过零信号对双向可控硅进行正向触发,使其在无电压和无电流的扰动下导通,对电网不会产生冲击,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D:
就是触发脉冲信号由正向脉冲变成零,甚至变成一点负信号。再经过一点死区时间再循环,尽量减小导通能量损失。

网友E:
过零才触发,比在高压触发好。

网友F:
一般应用在何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般应用在何处呢

4楼有说的:电子开关。

网友G:
完全没接触过,帮不到楼主了。

网友H:
变频器维修论坛,有此类专门的技术帖子,分析较透噢.楼主当然可到哪儿一逛.
发现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有现成的帖子在,关键是有些朋友不善于找啊.在这里提个醒吧.可以多个论坛逛逛啊.

网友I:
我是新注册用户,请问在哪里发布提问?我找来找去没找着,还是新注册的不让提问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般应用在何处呢

使用交流电源、调整精度不太过份强调的部件,如工业炉窑的电阻丝,一般都使用过零触发的调功器。

网友B:
过零触发的电子开关,更多的用于“电子触点”使用。比如报警灯、恒温控制器的热源控制开关、恒压、恒流控制的电磁阀控制开关等等,非常广泛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般应用在何处呢

使用交流电源、调整精度不太过份强调的部件,如工业炉窑的电阻丝,一般都使用过零触发的调功器。
3Q,跟你学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