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2):
CPU226 接EM232模块,电动阀接到第一个通道AQW0可以正常控制,端子有电流信号输出。接到第二个通道AQW2 就没有电流信号输出,无法控制电动阀。请问同一个模块为什么一个通道好用,另一个不行啊?模块坏了,还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A:
呵呵;这种情况碰到几十次;
那一路烧毁了;

网友B:
程序是否改到AQW2了?

网友A:
只用一路的话可以程序改一下,如果二路都用了只能换新的或去维修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是硬件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