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下面的程序在三菱GX DEVELOP中该怎么录入。

楼主(2011-08-02):
如图所示下面的程序在三菱GX DEVELOP中该怎么录入

网友A:
有指令表程序,可按指令表录入;
然后,可转换成梯形图比较。

网友B:
在梯形图里按照梯形图来输入。

楼主:
如图:
状态S0该怎么写,然后SET S0,RET该怎么写?

网友A:
就按指令表中的指令,写下去就行了。
例如,光标在适当位置,键入SET S0,“确定”就行了;STL S0、RET指令亦同。
或者,选“-[ ]-”,再键入指令。

网友A:
用GX Developer所编制的梯形图,其STL指令的表现形式、与草图所示的不一样,参见附图(示出STL S0、STL S24)。
为减小图幅,X004、M1等字符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图中红色STL S0字样,是指明指令的位置,不是程序中的内容。

网友C:
直接使用指令表输入,完成后点梯形图按钮即可看到对应的梯形图。

楼主:
1、编写完梯形图后,现在要保存,会出现上面的对话框;
2、梯形图有黑有白,该怎么操作;
3、想把梯形图转换成指令表示的形式,怎么转化?
4、想把梯形图看得全面些,现在的梯形图很大,一个屏幕显示不了多少行,想一下子把梯形图看完整该怎么操作?

楼主:
这个定时对么?我是用-()-,然后里面写T0 K50回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定时对么?我是用-()-,然后里面写T0 K50回车。
你的定时没问题,但中间估计有错造成不能变换。

网友A:
楼主可能是心思太集中,好像忘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