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2):
伺服电机与PLC是怎样通信的 怎样实现控制的.伺服驱动器需要编程吗.用什么样的软件.初学者请赐教

网友A:
呵呵;
伺服只需设置参数;
PLC要编程;

网友B:
有的的PLC和伺服不是通讯,可以通过脉冲信号控制,这个比较常见

网友C:
要具体看用什么伺服、PLC,各个品牌区别较大的

网友D(2011-09-03):
伺服电机有个控制卡,PLC的脉冲输出模块和他接好线,通过PLC编程发出速度 脉冲指令就可以进行简单的控制了

网友E(2011-10-04):
如果是 欧姆龙伺服驱动器的话  就将PLC的输出端口接入驱动器的控制输入端(CN1接口),用到哪些引脚就接哪些引脚,前提是先了解各引脚功能。

网友F:
PLC和伺服的连接不能算通讯吧,呵呵,有脉冲和速度控制两种模式,根据需要选择控制模式,然后再考虑接线。
一般情况下,定位的都是用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