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延时程序怎么解释?

楼主(2011-08-02):
程序中M2是一直ON的,当X13有信号,M3自锁,时间继电器T12延时,
D1被内置为100,
这个100怎么来得,我从全部的程序中都找过,除了这个D1就没有地方用到了,下面那个T13也一样,
被内置为130
这个130和100都不知道怎么来得,D4其他地方也没再用到。请永宏PLC的高手解释下D1和D4的数值,看了下其他的D0,D3,D5等都是0,为什么这两个就有数值?另外我也好奇,这个M28怎么会接通,不是被M4断开了么?

网友A:
可能来自触摸屏或者文本的设定,或者程序设计者的强制。看一下d2是多少,按说t一般情况下是16位的,应该和d2没关系,再看一下m4是不是双线圈。

网友B:
数据来自外部输入。可以在线看到。当时间到后,后面的继电器动作。这种方式和松下的时间编程一样,可以直接在后串接一个输出点。非常方便好用。

楼主:
没有用触摸屏和文本,至于程序中强制,是怎么回事?一般从哪强制,程序中其他地方没有D1,D4。另外后面还有个T13,但它的延时是D2,数值为0的延时,M4不是双线圈,这点可以肯定。D1,D4的数值是怎么强制进去的?

网友C:
是不是有数据块的初始化?不见得非要来自文本或触摸屏等

网友D:
PLC有没有接终端设备?

网友B:
如果这个没有终端,那么这个时间常是由其它地方自动生成,比如有一个时间常是10,那么用这个常来自动加减一个常数再传送到这个D1.D4里面也是有可能,我做过么种程序。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时间要设计的时候用上了,而后面发现没有多大用处,取消了常数,这个时间=0,相当于短路状态,也就是常闭状态了。

楼主:
PLC接了激光测径仪的两个报警输出信号点,没有数据块初始化的,另外程序中有个加法的,但那是计算来料的,结果存D10。

网友E:
把程序全部贴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F:
永宏的PLC程序吧
难道只有这几段

楼主:
问题就是没有数据从外部输入,数据线没接,只接了报警线。
说了D1,D4程序中只有这一个,它的数据会无中生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