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2):
    本人新手。最近需要改造个设备,要用到步进指令编程。

             但是步进指令中如何让加入手动自动  用跳转指令合适么?

              还有就是怎么能暂停,暂停完然后能继续当前的步骤!

               还有 用断电保持的继电器 在停电后来电时是不是直接按启动就能延续当前的动作还是?

           在者就是如果自动到某一步时 转换了一下手动  然后手动走了一步  那么在接着自动会是什么情况!

  大虾们  帮帮我这新手啊! 谁能给我详细的说下  我跪谢!表情   还有就是我的GPPW编程软件为什么打出来的步进指令的梯形图和书上的不一样啊。 怎么回事?

网友A:
关于停止,以前见过类似帖子。

“步进指令的梯形图和书上的不一样”,以前编程软件的表示不一样,没关系的。

网友B:
参考cvlsam发过的一个主题帖,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C:
是用的IST指令吗
请问你的步进使用的什么指令?如果只是简单的stl步进,可以加一个总开关。如果用的ist指令,直接就可以,不过是这个周期运行完才暂停。这个可以直接加手动。如果用简单的就随便加一个s0-s9(没用过的)后面接手动程序就可以。我用台达plc,呵呵,现在建了个群169342920,如果想认真学习可以加入讨论。呵呵,刚建的群还没人呢。。。。。。。

网友D(2011-10-31):
步进里加入随机的开关量信号,用跳转吧。

网友E:
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