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1毫米铜丝校直后截成80毫米等长度线段,误差小于正负0.1毫米,能做到吗,电器上怎样控制?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剥线机就可以做到

网友B:
1mm的线,一般剥线机有点搞不定了,主要是切不断,如果用气动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比剥线机慢一些。送料也可以用步进电机送,各有优缺点

网友C:
伺服马达应该可以
钢板剪切线、白板纸剪切都有用0.1MM的误差可以做到。这个类似于追剪控制模式吧拿测量编码器做比较。

楼主:
切断利用电磁铁带动刀具,端面比较平,就是长度误差有2至3毫米,不稳定。

楼主:
大家来出出主意,怎样根据检测铜丝长度来让电机可靠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