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步器问题?急

楼主(2011-08-03):
我们公司变频器的采用强制风冷,两个46W/220V风扇,供电采用2个380V/220V自耦变压器,最近有一台变频器经常烧断变压器输入端的接380V电源线,些问题出现3次了,周期很短。风扇、变压器的绝缘我都测过了,没有漏电现象。烦请各位同行高手给我分析是一下是什么问题?在此先谢谢各位!

楼主:
怎么没有人跟帖呢?

网友A:
请更换风扇试一下。

楼主:
风扇是没有问题的,我换过的风扇装在别的变频器上边连续运转了很久了也没有出现问题,我感觉问题是出在现场这一块的。现场的环境很差的有硫酸、热气等腐蚀性气体。

网友B:
晕,选购元件有问题,为什么不用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适合在这种场合用吗?自耦变压器本身就不安全
出现你这样的情况,应该是风扇有稳定的,检查一下风扇,线圈,轴承那些吧

网友C:
富士G9变频器运行时面板有输出频率显示,但输出端子却没有电压,用直流电压挡测三相输出对负极有560伏电压,对正极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肯求高手解答,主板换过还是一样

楼主:
谢谢好友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就出现了一台这样的情况,很多变频器用的场合环境都很差,可就是这台老出问题,别的都好好的,怎么能说明是元件的问题呢?

网友D:
最近有一台变频器经常烧断变压器输入端的接380V电源线
---------------------------------
?? 我不明白是变频器什么烧断了?还是电源线烧断了?

网友E:
你的模块有问题·····一般正常的话··应该只有一半的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