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西门子触摸屏型号:6AV6542-0CC10-0AX0
故障现象  :给上24V电源 系统启动后,所有的按键都无效,排线也没问题,请问各位大师谁遇到过类似的故障一般都是哪里坏了,或者说指指点个维修的思路,谢谢了

网友A:
请你查一下触摸屏的操作系统。

网友B:
先换一个屏试试。

网友C:
能正常显示,但是就是操作不了,这有三个原因,1屏到PLB的通讯线有问题,2屏的画面软件出问题,3手写屏有问题

网友D:
死机了,呵呵,看程序下载有问题没,
   我的触摸屏和你的一样只有24V电源进去,其次DP线与PLC300连接,怎么屏幕没任何显示了,难道是烧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