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我欲将13层设备通过一根电缆连接到12层,都说直接打通地板不规范,具体不规范在哪里?如果非要打通应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A:
能通过墙边走线槽最好,没有条件的话
电缆固定后,把穿线处用绝缘材料包裹好也勉强可以

楼主:
多谢告知!
但不知走线槽怎么走,我要穿楼层,实在不想走竖井,太麻烦!

网友B:
都是改造的东西,有什么规范不规范,规范的做法是预埋套管,能防水(少量电缆时,大量电缆就需要走桥架了)。
建议你最好注意一下,免得水从这里漏下去

网友C:
选择墙角处,打通12-13层,在洞中穿镀锌管并固定好。把电缆穿入即可,封住两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择墙角处,打通12-13层,在洞中穿镀锌管并固定好。把电缆穿入即可,封住两头。
就这样做。

楼主:
大厦玻璃墙和房间有个夹层,只有一层预制板,可不可以通过这里链接啊?
不过这块儿的温差比较大,有好的建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