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电量的求助

楼主(2011-08-03):
380V电32A等于12160W
如果380V电32A接220V用电器可以带的功率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来个老师讲解下。

网友A:
380V电32A接220V用电器????????????
这个能接吗??????????????/

网友B:
首先要明确380*32=12160是单相电源,纯阻性负载;
理论计算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380*32)/220=**A
自己算吧

楼主:
补充下
380是三项电共32A
如果380V电32A三项(3火1零1地)的话带220的用电器可以带多少个千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0V电32A等于12160W
如果380V电32A接220V用电器可以带的功率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三相380负载电流32A,假定为纯电阻负载,功率为√3.380.32
              如果接单相,在理想状态,纯电阻负载,三相平衡,也就是每相都是32A.功率为2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