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我的用的是TPC 7062K 系列的触摸屏,怎么记录设备运行时间?比如说几月几号几点开的设备,然后几月几号几点关的设备。并且可以查询!

网友A:
呵呵... 在嵌入式组态软件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实例,您好好看看 ..

网友B:
我做过保护,把屏上的时间读入PLC,然后在PLC存储当前时间,同样可以显示出来。前且可以做一个数据表,记录多少次都可以。
不过这要对屏非常熟悉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