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单位里有一套设备,用的超声波传感器来测量卷料的直径,现在出现一个怪现象是:在正常测量中会突然变测量值,由原来的1000多一下子变成-23  ,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一个新的探头后还会这样,刚开始以为是探头没有调好位置,调节了很多次,还是这样有时就犯毛病啊,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现在也在为这个问题头痛!我这边只是偶尔而已,加固控头位置又可以正常使用,过一段时间有出现,头痛得很,网上说做个时间过滤或数字滤波有一定的效果,但我做不出来,

楼主:
是不是通过程序做所谓的时间过滤呀?!还请高手指教呀!

楼主:
4楼的回答很不力给呀!但是这样的信息很垃圾呀,自己把自己搞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的回答很不力给呀!但是这样的信息很垃圾呀,自己把自己搞臭了...
已经被删了

网友C:
还没有看到过超声波传感器呢!发个图片大家看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D:
可能是零点漂移了,调一下时间平移,

网友E:
没用过这玩意,抱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零点漂移了,调一下时间平移,
这个东西就像是接近开关,没有调节的地方,怎么调时间平移啊?

网友F:
重新校订一下传感器,出现负值应该是传感器出问题多,我用的测纸卷直径的也都是超声波的,有一部分是激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校订一下传感器,出现负值应该是传感器出问题多,我用的测纸卷直径的也都是超声波的,有一部分是激光的。
谢谢您的答复,重新校订应该是再调校位置吧,根据套筒的辊径调。

网友G:
排除干扰问题试试。

网友H:
好像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这种很专业的东西,能不能解释一下他的工作流程,再让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F:
做两个模型,分别是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让传感器检测这两个值,分别锁定这两个值,我用的能设定,不知道你的具体。

网友I:
从新设置一下最近距离与最远距离不可以吗?

网友D:
你的测试仪器是超声波测厚仪

楼主:
不是16楼朋友的这种传感器,我们用的是像接近开关的那种,就是大一些,直径近3CM,长约10CM。现在看来,这种传感器很容易受到干扰,像风,温度等对它的影响都很大,底部有2种插头,四针和五针的,用的五针的插头,是电源与信号插头,这个插头可能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我调过以后好像数据就稳定了。但是现在对于这个传感器还是了解不多,没有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