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一台采用富士变频器驱动的小功率供料电机,变频器输出端只有两根线接入电机,为什么施加外力给它一个起动转矩后能够正常运行,还没有保护报警?

网友A:
没有达到保护报警植。

网友B:
不是吧,两个根线?你那不是三相电机?再说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你没有在变频器里正确设置电机参数

网友C:
我在维修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故障,不过只有在下降减速的时候震动,后来发现输出端有缺相的地方

网友D:
参数  输入缺相  是否设置。

网友E:
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F:
三相异步电机缺相能转吗?不太可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吧

是可以转的,只是电机会震动,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H:
不知你的变频器具体型号,我也有相同的经历-------富士变频器驱动的小功率电机,电机应该是单相电机,变频器有外接电容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