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要设计一个同样的东西,但不知里面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服务器出了问题,上传不了图。
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二个角接触轴承-----必须角接触轴承。其它轴承运行不了。往复运动的丝杆还必须用DB类型的,也就是背靠背安装,这在轴承出厂时就配对好了的,轴承上会有一个配对线,千万不可以装错。外面一个轴承压盖,压住轴承外圈,压盖和轴承座要有一定的间隙,否则收不紧,另一端要有一个内圈压套,用螺母收紧内圈。
轴承和轴承座不要过盈,轴承要用手指按进去就可以了,过紧不行,过松也不行,保证有0.01mm左右的间隙最佳。
角接触轴承,装进去后最好不要拆下来,也许就是拆一下,轴承就报废了。
这种轴承超级贵,也有水货,不建议使用。正版的国产有哈尔宾轴承,参考价(7003DB-----170元一对),水货有10~80元不等。NSK (7003DB-------800元一对)。

网友B:
贴图?是指在论坛里上传图片吗
直接点上面的浏览再点上传就可以了,跟上传文件是一个做法。

楼主:
版主解释的很清楚,图也画的好,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如果不用配对轴承,丝杆的两端各放一个7001C轴承是否也可以,配对的哪找。

楼主:
试试贴图

网友A:
轴承在卖轴承的地方还怕买不到轴承?角接触轴承本来就是成对包装卖的,出厂就包装二个,不零卖,分开后也没有用。
绘图用SolidWorks。

网友C:
wushulin师傅的图画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D:
卖轴承的说有万能组合的,可以随便配对,不知道是不是和配对的一样好用

网友A:
如果真能万能组合就好了,这样就不用什么背靠背,面对面了

楼主:
万能组合的轴承可以随意拿两个来组成背靠背或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