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富士G9变频器启动运行,面板上有频率显示也可以查看到电压显示,但输出端子却没有电压输出(频率输出显示二十多HZ),且用直流挡测输出对正有五百多伏直流电压,对负没有电压,不知是什么原因肯求高手告知,且更换主板也一样

网友A:
估计逆变模块坏塌了!楼主测量过没?

网友B:
端子上有2个要短接的,你接了没有? 好久没用富士机器了,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C:
建议你只测量U、V、W看看有没有输出电压,不要管P+、N-两端子,最主要看看连接排线插好没有,应当是驱动电路问题,还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脉冲有没有,先从光耦的输出测到输入一直到控制板上面CPU,看看信号有没有发出。

楼主:
模块没有问题呀,驱动电路用的是六块pc923的光偶,下三桥驱动的电源vw用的是一路,u路是从变压器过来一路整流供u路的电源另一路整流供电源芯片电源(m51996ap),光偶输入端电源也正常,其它也检查不出什么元件有问题(电容没有换用了十年了)7.5kw的机子

网友D:
不是电源,4楼说的是驱动信号

网友C:
我觉得你的问题还是没找到点上面去,先检查确保驱动没有一点问题,再去带模块的情况下,如果UVW还是没有电压的话,那就是你模块有问题了,我想模块一般是不会坏的。能把你维修的方法发上来吗?

网友E: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驱动电路的问题!驱动电路可能用到四路驱动电源,上3桥臂电源正常,下3桥臂共用一路驱动电源,这路电源坏了,导致下3桥臂IGBT同时截止,因形不成输出回路,故测输出电压为零.主板是没有问题的,故障原因已经呼出欲出了.再深入查一下,楼主即可以报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