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4):
我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 变频器的各个参数都已经设置好啦 它可以按照预想的进行运转  可这时 我对变频器进行啦一次快速调试操作 ,在这次快速调试过程中以前设置的一些电机参数当我再次进去这个参数后,它是不是还保存为原来的设置呢?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调试步骤的顺序是:
1.工厂化复位;
2.快速调试;
3.过程(工艺)参数设置;
4.运行。

由上可知,快速调试的时候,特别是P3900=1将有些参数恢复到了工厂化设置。也就是被改成了出厂默认的参数设置。

网友B:
你再,对变频器快速调式,只要你在快速调试前,没有把MM440回复出厂设置,不管你改哪一项的参数,(没对以前设置过的参数项修改)快速调试完,变频器就保存你刚刚修改设置过的参数项,对于以前设置过的参数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