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

楼主(2011-08-04):
今天车间的一个操作工和我闲聊时,问我高压电电到人是怎么把人吸到上面的,虽然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不知怎么回答,大家给分析一下

网友A:
把人吸进去我想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有用手抓着线,这样手抓会自然抓紧,就怎么都摆不开了。对于吸进去的说法,是人身的电荷,达到了可以让这个线电压达到放电的程度和距离。而这个人又因为被电击,手自然的抓着电线,这样就象是吸进去了(后面的说法是我个人看法,算是说笑话了)。

网友B:
人手触电后条件反射是握紧拳头。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人的肌肉在受到电击时会产生收缩的现象造成的,只听过人手抓电线受到电击时会更加“抓紧”电线,其实是肌肉收缩造成,并不是被吸住!楼主讲的这种受高压电会被吸可能性不是很大吧,毕竟人有自重是有重量的,并不像一些轻的带电粉尘那样容易被吸住的。当然这局限在我自身的认知范围内。

网友D:
是有这么回事,是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小型磁场,当人体接近高压线的危险距离的时候,由于高压线上的电流产生的一个磁场的作用,这样就能把人体给吸到线上去,所以我们在高压线下干活,玩耍的时候是要保持高压线一定距离的

网友E:
不是吸住,是通过人体的电流超过了人的摆脱电流,人不能自主的摆脱,看上去就像吸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