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负荷

楼主(2011-08-04):
变压器为400v 500kva,能够承载多少负荷功率呢?依据什么公式?谢谢。

网友A:
变压器铭牌上相应的功率
一般不超过负载功率的百分之八十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最好问一下变压器公司

网友C:
  额定负荷的百分之八十时,好像是效率较高(损耗较小)。
   变压器有一定的短时过载能力;老型号的,实际过载能力要强一些,过载能力还与冷却条件有关。
   运行时,需保证变压器温度不超过限定值。

   铭牌上有变压器的额定电流等参数。
   未能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D:
P=S/功率因数

网友E:
当功率因素为1时,S=P;变压器负载率为75%时,效率最高,铜损和铁损均处于很低的状态;能承受多少负载功率要看哪种变压器,磁饱和油浸变压器一般为95%左右;磁饱和干式变压器一般是70左右,加上强制风冷可以达到85%;一般的S9以下油浸变压器可以短时间内达到120%,长期运行105%没问题,只要加强油质检验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