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击

楼主(2011-08-04):
有一家用潜水泵220V,用匝刀控制。在没有雷击前运行正常。在遇到雷击后就坏了。请教高手。当潜水泵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遇雷击。是那些地方出问题了。不会是绕组绝缘被击穿了吧?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变化,然后再用万用表和摇表检测一下电机不就知道啦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潜水泵直接被雷击的还是线路被雷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