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4):
请教施耐德 ALTIVAR 31 1.5kw。不接负载,上电就报scf(电机短路或者接地)。该怎么维修?

网友A:
提点参考:变频器一般有一个三相电流不平衡检测电路,输出信号即为接地故障报警信号。为电流互感器后续电路,一般在主板上,应检测这部分电路。

楼主:
谢谢咸老师指导。
这个机器和常见的不一样,电路上没有电流传感器,普通国产机即使接地也要等开机才报警(2相电流检测,这台机一开机就报接地故障)。我只查w相,输出只接了1。4m电阻做检测信号。仔细分析了一下他的电路,估计是初始上电后输出一脉冲电压,测量负载电阻,运算各个线圈电流的。

网友B:
看看模块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维修热线: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