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4):
请教下什么情况下会把控制电路的220V交流中间继电器
1.触点烧毁
2.线圈发热至烧毁
3.触电和线圈都烧毁

按说控制电路电流都是毫安的 ,不应该把中间继电器烧了的

请大家帮忙,这三种情况都烧毁过 好几个继电器了。

网友A:
工作频繁,发热;过载;中间继电器质量问题。

网友B:
   通常的情况:
   1.电流过大,继电器动作时、弧光造成触点间瞬间短路等;
   2.机械卡死,电压过高等;
   3.如2楼所说,工作频繁、元件质量问题等。
   具体则要根据现场情况判定。

网友C:
你可以在工作时量一电流和电压不就知了

网友D:
1.触点烧毁
2.线圈发热至烧毁
3.触电和线圈都烧毁

网友E:
1、接线松或线短路
     2、负载过大或线路短路
     3、元件的质量及以上二点相结合去分析吧

网友F:
过流,本身质量差或给线圈的电压不符合线圈要求的额定电压,至于第3种同事发生,几乎很少

网友G:
在选配中间继电器质量好一点的情况下
不短信,不过载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H:
选型时最好用进口的,虽说价格贵了点,还是划算的。

网友I:
应该是质量的问题,换后可以正常使用,说明线路基本无故障,还有你的看看电压高不高,

网友J:
我们用的多是欧姆龙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K:
换接触器式继电器试试,因该是负载大

网友L:
中间继电器太小了

网友M:
中间继电器是小容量的继电器,用于控制触点扩展。如果该继电器触点烧、线包烧。那要看看你的驱动电路与中继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N:
线圈电压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