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4):
我们厂的机器一共有128个千瓦!怎么才知道一小时有了多少度电呢!谢谢!!!

网友A:
通常都是用表计量,估算的话,要有经验;不然,就只能做笼统、大致的估算。

网友B:
一千瓦一小时是一度电,128千瓦一小时是128度。。。

网友C:
核算成本什么的必须要用到计量表的

网友D:
设备128千瓦,做功不一定是128千瓦,还是根据表计量。